Modbus转Profinet网关在污水处理系统中连接PLC和变频器通信案例

楼主(2023-11-01):
兴达易控ModbusProfinet网关连接PLC和变频器,在污水处理系统通讯部分起着重要的作用。该网关通过将Modbus协议转换为Profinet协议,实现了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在污水处理系统中,PLC负责控制和监测整个系统的运行,而变频器则控制污水泵的运转。通过使用ModbusProfinet网关,PLC

image.png和变频器可以实现高效的通讯,保证了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样的污水处理系统案例,充分展示了ModbusProfinet网关在工业自动化中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

首先打开博图创建项目并添加PLC,在这里使用的是CPU 1214C

修改PLCIP地址(与本机IP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上)

加载由兴达易控免费提供的GSD文件

安装完GSD文件后,在网络视图下点击打开硬件目录

找到该网关驱动并双击添加博图

点击选择并将modbusprofibus网关驱动接口与1200PLC相连

配置网关的IP地址(与PLC保持在同一网段上)

在设备视图下点击硬件目录,选择读4个数据长度,写4个数据长度

双击进入设备视图,右击网关进行分配设备名称

点击更新,自动搜索到设备,点击分配设备名称即可

组态并下载到设备

选择PN/IE_1,点击开始搜索,选择搜索到的设备,点击下载

按照提示操作下载到PLC

根据变频器使用手册在网关里配置从站参数

通过本地触摸屏展现画面

数据展现及监视

通过使用ModbusProfinet网关,可以将Modbus协议转换为Profinet协议,实现高效的通讯,保证了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样的污水处理系统案例,充分展示了ModbusProfinet网关在工业自动化中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为工业自动化的未来提供了可靠的保障。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