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在自动配料控制系统应用案例

楼主(2023-11-01):
兴达易控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在自动配料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案例越来越普遍。该网关可将Modbus RTUTCP协议转换为Profinet IO协议,实现不同厂家的设备互联互通,提高自动化控制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在自动配料控制系统中,该网关可通过Profinet IO协议实现各个配料设备之间的通讯和数据传输,实现自动配料和协同控制。此外,该网关还能够通过Profinet IO协议将生产数据上报至上位控制系统,实现生产数据实时监测和分析,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

打开博图创建项目,添加PLC,本案例用的是CPU1214C

配置PLCIP地址,本机IP应与PLCIP保持一致才能通讯

添加网关驱动的文件(GSD文件)

在网络视图里找到并点击硬件目录,找到添加的驱动文件,双击确定

在博图中将ModbusProfibus网关驱动接口与1200PLC相连

修改网关的IP地址,网关的IPPLCIP须保持在同一网段上

在设备视图下点击硬件目录选择数据读写长度,这里选择读4个数据长度,写4个数据长度

双击进入设备视图,右击网关进行分配设备名称

点击更新,自动搜索到设备,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根据变频器使用手册在网关里配置从站参数

下载组态到设备

选择PN/IE_1,点击开始搜索,选择搜索到的设备,点击下载

按照提示操作下载即可。

 本地显示屏监控画面

总的来说,兴达易控的ModbusProfinet网关是一个可靠和高效的工具,可以提高自动配料控制系统的生产效率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