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恒压供水系统中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读取变频器频率

楼主(2023-11-01):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PLC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来读取变频器的频率。这个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变频器的频率来确保水的供应能够保持恒定的压力。PLC通过Modbus与变频器通信,然后将读取到的频率数据转换为profinet协议,使得数据能够在系统中传输和处理。这种集成的解决方案不仅简化了系统的配置和管理,还提高了供水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过PLC对变频器的频率进行实时监控和控制,使得恒压供水系统能够高效运行,实现节能和减少维护成本的目标。

打开博图加载PLC,本案例使用的是1200PLC

配置PLCIP地址(应与本地IP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

添加GSD文件

GSD文件安装完成后,单击打开网络视图下的硬件目录

找到网关驱动程序并双击将其添加到博图

单击选择modbusprofibus网关驱动接口连接到1200PLC

配置网关IP地址(PLC在同一网段)

在设备视图中点击硬件目录,添加读写数据长度,本案例选择读4个数据长度,写4个数据长度

双击进入设备视图,右击进入网关分配设备名称

单击“更新”自动搜索设备,然后单击“分配设备名称”

下载配置到PLC

选择PN/IE_1,点击开始搜索,选择搜索到的设备,点击下载

组态下载到PLC(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完成)

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的连接,PLC可以直接读取变频器的频率信息,从而实现对水泵的精确控制和调节。这种方法不仅简化了系统的配置和管理,还提高了供水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由于采用了Modbusprofinet通信协议,系统的数据传输速度和可靠性也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这种先进的技术,恒压供水系统可以更加高效地运行,满足用户对水压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