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选择雷达液位计

楼主(2023-11-02):
正确选择雷达液位计-安装环境、腐蚀、泡沫和蒸汽

雷达液位计在选型的时候,根据容器的体积和形状来判断,还要考虑腐蚀性、泡沫、蒸汽等的影响。

一、液体所在容器对雷达选型的影响

如果是在敞开的水池、水罐、自然水域中,对所用的雷达没有什么影响。三者都可以用。

在密闭的容器上,导波雷达液位计最小可以在DN40的接管上安装,低频喇叭口雷达和高频喇叭口最小可以在DN50的接管上安装,前提是没有搅拌、泡沫、蒸汽、抽真空,如果有这些情况,高频雷达最小要选用DN100的法兰来安装,低频雷达要DN150的法兰来安装。

二、腐蚀性液体的选型

导波雷达液位计的法兰和缆绳默认是304材质,遇到一般腐蚀性液体可以选用316材质,遇到盐酸、硝酸等强腐蚀性液体可以选用衬聚四氟乙烯的。

低频喇叭口雷达的法兰和喇叭口默认是304材质,遇到一般腐蚀性液体可以选用316材质,遇到盐酸、硝酸等强腐蚀液体,就要用喷涂四氟的方式。

高频喇叭口雷达的法兰和喇叭口默认是304材质,遇到一般腐蚀性液体可以选用316材质,遇到盐酸、硝酸等强腐蚀液体,就要用喷涂四氟的方式。

在遇到盐酸、硝酸等强腐蚀液体,更适合的是低频棒式雷达和高频棒式雷达。这两种雷达都是为了在强腐蚀性环境下而设计的。要注意的是低频棒式雷达的盲区比较大,有0.5-0.7米,在小罐子上就不适合了。

三、有泡沫液体选型

;液体表面有不超过2厘米的泡沫对测量没有多大影响,超过2厘米的泡沫就要注意泡沫的厚度和泡沫的大小。

在测量超过2cm的泡沫中,比起大泡沫来,细小的泡沫更不容易被雷达电磁波穿透。同样厚度下,越厚的泡沫越不容易穿透。

这种情况下要选用低频喇叭口雷达比高频喇叭口雷达更适用。如果是没有粘附性的泡沫,那么选用导波雷达液位计可以轻易穿透泡沫,正确测量泡沫以下的液位高度。

四、有蒸汽环境的选型

有蒸汽环境下,对导播雷达没有多大影响。对低频喇叭口雷达的影响最小,对高频喇叭口雷达也有不小影响。

网友A(2025-05-16):
冷凝水有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