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一个指令

楼主(2023-11-03):
求助各位,松下的bts指令的用法     就上述图片详解

网友A:
作用:指定的位数置1

例如: WR83的第4位置1,将WR72,172,80第5位置1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指定的位数置1例如: WR83的第4位置1,将WR72,172,80第5位置1HAVE FUN!...



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