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缆并联应用

楼主(2023-11-04):
无论设备改造、新增设备和新厂设计,电缆并联供电是常见的事。在电缆并联供电问题上,多年来有很多朋友对此存疑,尤其是不同截面、不同材质电缆并联。

举个简单例子:给一个灯泡串联电阻供电,有电流通过电阻会有压降,灯泡的电压会比电源电压低。灯泡的功率越大,电阻的压降越大,想要灯泡更亮,有效的办法是减小电阻。不换新电阻情况下怎样减小呢?当然是并联电阻,不管阻值多大,并联了就能减小总电阻,也就能使灯泡更亮。并联电阻起了分流作用。

电缆并联供电亦是如此。供电线路的负载增加了,原来的供电电缆已经不能承受,最好的办法是并联一路或多路电缆分流。按增加的电流值和多根电缆敷设散热情况确定新增电缆截面,无论截面、铜铝。

有人说并联小截面电缆,电流通过它会烧,这个观点在论坛出现过多帖,我前面的例子应该能解释这个问题吧!通过的电流是跟电阻大小相关,电阻小才通过更大的电流,既通过的电流与电阻值成正比。电缆截面与电阻成反比,所以小截面当然通过的电流就小了。而且不论你选择铜导体还是铝导体,都没有问题,都可以用我那个例子解释。

上世纪80年代在我原来工作的工厂,一个车间新增40KW设备,原来是一条120铝电缆供电。于是,去仓库破烂堆里翻到一根铝50mm²三芯高压油电缆和一段50mm²铜电缆,接上正好够长。这段电缆一直用到2000年工厂拆迁。

还一例我在以前论文中已经提过。做一个新厂供电设计,给车间供电选择了7150mm²铝电缆并联,2008年运行至今非常稳定。

楼主:
浏览过的朋友请批评指正,请留言啊!踩一脚留个脚印也行啊!

网友A:
李工说得对的,并联线路通过的电流和线路的电阻成反比,电阻大过的电流就小,不存在电线发热的问题。我用过不同线径的铜线并联用,修复复旧时经常有这种事。

网友B(2024-01-25):
赞同,分析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分析到位



老帖子了,能对你有帮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