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川J1000变频与CP1H_modbus-rtu简易通讯案例

楼主(2023-11-04):
目前用CP1H可以写入安川J1000变频d1-01和d1-02两个频率的参数。想增加d1-03的写入程序,求大神指点,对于功能块不太熟悉,解决问题可给红包。604240028@qq.com

网友A:
视频可以参考:

欧姆龙CP1H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欧姆龙CP1H系列PLC之Modbus RTU主站功能块使用无协议编程实现,通过编程实现支持Modbus之01、02、03、04、05、06、0F、10、17等9个功能码。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详细讲解测试了9个功能码功能块。

https://www.ixigua.com/6910041688165581325?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A:
安川J1000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J1000变频器参数设置:



MOV #280 寄存器3(D32303) 可以写入变频器d1-01和d1-02两个参数

我把它改成MOV #282 寄存器3(D32303)则可以写入可以写入变频器d1-03和d1-04两个参数

变频器参数memobus

d1-01(280)

d1-02(281)

d1-03(282)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该成280.281或者282.它都能连续写两个参数。但是我需要的是连续写3个参数。程序在上面有图。

楼主:
自己捣鼓出来了,谢谢大家!

网友B(2023-12-13):
引用 楼主:
自己捣鼓出来了,谢谢大家!

分享一下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