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系统断路器选择

楼主(2023-11-05):
断路器基本二个指标--触点电流和整定电流。断路器型号表示的是触点电流,也有称框架电流,是断路器触点的额定电流;还一个参数标注在外壳,是整定电流,是延时脱扣电流,既达到这个电流,延时一定时间跳闸。这个延时时间区别断路器应用不同负载的分类。比如微断有C型、D型,C型短延时,多用于照明负载;D型长延时,多用于启动电机一类的负载,能躲过启动电流。

断路器额定电流根据供电负荷选择,电流分几个地等级,比如,60、100、200、600.....,选择时留有余量,向上大一级。

整定电流按选择性配合的原则确定,既上一级的脱扣电流要大于下一级,至少大一级,或脱扣延时要长于下一级。在供电系统中,由供电设计做整体考虑。

在我们应用中,维修和新增用电设备,往往把这个选择性配合给打乱,其结果是越级跳闸和保护误动。所以,在选择断路器时要上一级的整定电流和延时时间,选择合适才能有效保护。

我们经常选择断路器是在我们设计、制作电气控制装置上,按负载电流选择已经成为惯例,这样选择不合适。经常听到这样的事,电控柜调试中无故障跳闸,询问情况,一律是按电机额定电流选断路器,电路设计者把断路器当成了电机保护器。

在电控装置中,断路器主要做短路保护,由热继电器或电机保护器做电机过载保护,在这里断路器只能是过载的后备保护。所以,在一个电控装置中,如果有多级保护,断路器也要按选择性配合来做。在不超过上一级断路器整定电流的情况下,尽量选大,上一级100A的,我就选60A的,尽管只有一台3KW的小电机。这样,对电控装置可靠性才有更大保证。

记住:断路器是配电保护,不是负载保护。电机烧了跟它没关系,电线烧了是断路器失职。

网友A:
老师解析的很通透谢谢!

网友B:
李工分析的很到位!选择断路器有时候容易发生这些误解。

配电用断路器和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电机保护一定不要寄希望于断路器,要采用电机保护器(带电流刻度的断路器)或热继电器。断路器做短路保护和过载的后备保护。

网友C:
感谢楼主耐心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