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兄弟帮忙

楼主(2023-11-05):
有台08年的老设备经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用的是三菱的FX3U,用触摸屏控。想在出问题的时候,进去PLC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在淘宝买了一块422BD板。可是怎样都通讯不了。把程序下载到另一个FX3U上。把D8120改成0,一段一段的试,竞然是通讯程序中的RS指令有问题。删除有RS指令这行。扩展口就能用了。有扩展422口的兄弟碰到过吗。不知是什么原因,有大佬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RS和你的触摸屏口(422-BD)有冲突,只能用其一

网友B:
一楼一语道破

网友C:
删除有RS指令这行。扩展口就能用了。   这个就是<此处内容被屏蔽>了

网友D:
你为什么不买一个USB扩展口呢?

网友E:
用485BD通讯板看看

网友F:
先把程序上传下来,然后在线情况下把内存清除,再把程序下载进去,新的BD板就能通讯了。

网友G:
用458比较好

网友H:
我是用北辰转以太网模块,简单省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RS和你的触摸屏口(422-BD)有冲突,只能用其一

        -----------------------------------------------------------------1楼 大神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