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错在哪】威纶通EB Pro与FX3U PLC通讯 无法在线模拟

楼主(2023-11-05):
目的:在威纶通EB Pro 软件上试一试“在线功能” 程序为简单的启保停程序

材料:三菱FX3U PLC; 笔记本电脑一台,RS数据线一根

结果:显示Device No Response ,请各位大侠指点江山

1)电脑已与PLC通讯上,通讯口为com5

2)触摸屏选择型号为MT8071ip,设置如下

3) 界面设计画面如下:

4)保持与编辑后“在线模拟”出现画面如下

楼主:
我知道了2个软件通讯参数要设置一样,同时COM口也要设置一样

1. works2---参数--PLC 参数

 2. EB Pro通讯参数设置

在线模拟必须关掉works2程序中的监控模式,同时EB pro 通讯中

网友A:
欢迎热心人指点迷津

网友B:
很久不用在线模拟了

有空找个plc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