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有没有类似三菱M8029的定位完成指令??

楼主(2023-11-05):
RT 松下PLC,有没有类似三菱M8029的定位完成指令??求助,小白一枚

网友A(2023-12-14):
XH系列分为2种定位模式

数据表模式时
如果是兼容性定位模式,

网友B(2023-11-06):
没有,只有脉冲还在输出的寄存器。

所以,需要一方面侦测寄存器状态,另外一方面读取已经输出脉冲数进行比较。

HAVE FUN!

网友C:
松下A5的定位结束信号是38和39脚,PLC是NPN低电平输入时,38脚接开关电源0V,39脚接PLC的输入点X*。

网友C:
寄存器脉冲数量匹配+定位结束信号一起用

网友D:
都有的,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E:
松下PLC没有类似三菱M8029的定位完成指令。虽然松下PLC也有定位控制功能,但其指令和标志位与三菱PLC不完全相同。

网友A:
要懂得换位思考,脉冲输出中,busy信号。 结合当前位置+目标位置+busy状态  是不是足以说明一个完成状态?

网友F:
第0轴脉冲输出标志:R911C

第1轴脉冲输出标志:R911D

第2轴脉冲输出标志:R911E

第3轴脉冲输出标志:R911F

第4轴脉冲输出标志:R9120

第5轴脉冲输出标志:R9121

楼主(2023-12-20):
引用 网友A:
XH系列分为2种定位模式数据表模式时如果是兼容性定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