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的星角启动电路

楼主(2023-11-06):
本电路特点是接线少、所用元件少,可靠性高。二个图主回路接线不同,上面图那样接线,接触器KM1通过的是电机线电流,要按电机额定电流选接触器;下面的图主回路接触器KM1、KM3所通过的电流是电机的相电流,是线电流的1/√3,按电机相电流选择接触器节省了元件费用支出。但是,在要求正反转控制时,就要采用上面图的主回路接线。

时间继电器使用的是接触器带的延时头,既可靠又省电,接线少。如果所用接触器没有辅助延时触头,就要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如电路图的接法)。如果起动较大功率的电机(40KW以上),热保护可使用电流互感器接小电流热继电器,按互感器变比计算热继电器电流。

这个图是若干年前给公司做的消防水泵40KW电机启动箱,很小600x400一个小箱。

楼主:
浏览过的朋友请批评指正,请留言啊!踩一脚留个脚印也行啊!

网友A:
为什么按电机的相电流选择接触器,会节省元件费用的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按电机的相电流选择接触器,会节省元件费用的支出?



线电流、相电流是根号3倍的关系,按电流选择接触器当然会节省支出,或延长触点寿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为什么按电机的相电流选择接触器,会节省元件费用的支出?】进行回复: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