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主站冗余,硬件连接方法

楼主(2023-11-06):
ethercat总线连接两个主站,一个主站是属于主动,一个属于被动,现在将两个机器连接到一个交换机上,然后再把ethercat连接到这个交换机上可以实现双主机冗余,有没有不加交换机的方案,我试过两个主机直接同时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上,这样不行.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冗余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冗余配置



您好 你说的这种连接应该是属于总线冗余,也就是一个PLC或是一个主站上的两个网口分别连接到ethercat的输入和输出,我想实现的目的是两个PLC或两个主机每个主机上一个网口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上,我试过一个连输入一个连输出这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