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iR-ETN40R远程IO模块应用

楼主(2023-11-06):
稳联技术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开疆智能分布式远程I/O模块的典型应用

在众多的通讯协议中,ModbusTCP协议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

但是很多现场的设备并不能直接支持ModbusTCP协议,因此我们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通过添加Modbus TCP转

EtherNET/IP网关来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协议转换。

在本文案例中,通过使用稳联技术(WL-ABC2005)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

可以实现PLC与ModbusTCP设备通讯的无缝连接,PLC可以轻松地读取IO模块的数据,实现对其设备的控制和监

测。

需要对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进行设置,将Modbus和Ethernet进行协议转换。在连接压力传感器时,

需要确保PLC与网关之间的连接并正确设置IP地址。然后,将网关连接到IO模块,即可通过PLC读取传感器的数

据。

本案例用分享的设备有AB PLC1769-L32E,稳联技术(WL-ABC2005)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开疆分

布式远程I/O模块。

通过在博图中进行配置,我们可以实现设备之间的连接和通信。

1、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的 EDS 文件;

2、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 New Module;

3、输入 EIP 寻找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 EIP001;

4、双击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5、设置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的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本例为 eip IP192.168.1.11

(此处设备名称可随意写,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在 EtherNet/IP 端不需要设置设备名称);

6、点击 Change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 8 个字节;

7、下载配置到 PLC;

8,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9,打开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TCP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

EIP-MTC(MODBUS TCP主站)

10、设置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的IP地址和字节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11、继续右键点击插入,插入Node。

12、设置ModbusTCPip地址,IP地址是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网口地址,ModbusTCP转

Ethernet/IP网关地址为过滤交换机地址需设置为不冲突地址即可。

13,根据控制器手册设置Modbus TCP转Ethernet/IP通信参数,及功能地址介绍

14、给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配置点击控制器读写数据,这里举例读取数字输入。

PLC中组态中数据读取显示根据产品手册的地址说明可把ModbusTCP转Ethernet/IP数值放到PLC内存映射起始

址与博图中的 WL :I  Data [0]地址相对应,

本例中 I 地址为 0-7,若地址为 0 寄存器地址 256 号的数据 就会映射到 I.Data 0 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

从而进一步的对数据进行运算采集工作,以上就是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网关在PLC组态的快速配置。

而通过稳联技术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的应用在污水处理系统中,其数据传输速度更快,延迟更小,能

够更及时地IO模块的数据。

这对于实现生产工艺的稳定运行和优化控制非常重要。

因此,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在工业生产系统中的应用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