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掉落解决办法

楼主(2023-11-07):
楼主好:我这边用的是三菱mr-j4-20B-W2的驱动器,带刹车。刹车通过MBR控制的继电器通断来控制。现在伺服ON断电后,我将PC02设置到1000ms,Z轴还是掉落。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无名5"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设置的时间加长,1000ms可能短了些】进行回复:        ...



用PLC点位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驱动器既然有这个MBR,它应该也可以做到的。PC02 设定1S钟的保持时间,应该也是足够的,可实际就是做不到。我怀疑是不是刹车选的小了。在切换的瞬间刹不住。

网友B:
你的使能呢???你的刹车呢?有使能,就算没刹车也不会掉,如果掉了就是你的使能还没正确接好

网友C:
可以٩̋(๑˃́ꇴ˂̀๑)可以

网友D:
使能断掉之后,伺服抱闸确定是瞬间就吸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使能呢???你的刹车呢?有使能,就算没刹车也不会掉,如果掉了就是你的使能还没正确接好...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在正常状态下,也就是使能的情况下,Z轴不会发生掉落。在按下急停的时候,或者异常状态下使能OFF时候,Z轴会下降1-2mm,刹车才能刹住。我使用的QD77MS16运动模块,使能用的是Y0A1。这个是接好了的。

网友A:
设置的时间加长,1000ms可能短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时间加长,1000ms可能短了些



PC02最大值就是10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能断掉之后,伺服抱闸确定是瞬间就吸合了吗



使能断掉之后,目测来看是瞬时就抱闸了。抱闸是驱动器上MBR控制中间继电器来实现的。中间继电器是瞬间就断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设置的时间加长,1000ms可能短了些】进行回复:        -------------------------------...



不行就用PLC的点位控制  时间可调

网友E:
线路没问题吗,使能ON跟使能OFF 继电器有没有通断

网友F:
以下是一些建议的解决步骤:

  1. 刹车继电器检查:首先检查MBR控制的继电器是否正常工作。在伺服ON断电后,确保继电器正确断电,从而使刹车激活。

  2. 刹车力矩:检查刹车的力矩是否足够。如果刹车力矩不足,可能需要调整或更换刹车。

  3. 驱动器设置:确认PC02的设置是否正确。这个参数通常用于设置刹车释放时间,所以确保它已被正确设置为1000ms。同时检查其他与刹车控制相关的参数设置,确保它们也正确。

  4. 电源和接地:确保驱动器的电源和接地都稳定可靠。不稳定的电源或接地可能会影响刹车的性能。

  5. 电缆和连接:检查所有与驱动器、电机和刹车相关的电缆和连接,确保它们都完好无损,并且连接紧密。

网友G:
除了使能和抱闸需要在次序时间上优化,液压平衡有吗,重力平衡检查一下。

网友H:
一般遇到大负载的情况,可以调整下时序来尝试解决!

网友I:
使能与抱闸要有连锁,抱闸先通电,后下使能。你可以观察,强制使能时抱闸通电,然后再下使能,不掉,就另外给使能加延时;如果还掉,就是抱闸的阻转矩不够。有PLC加个延时很方便,没有PLC就另加一个时间继电器,1、2秒足够。

网友J:
不行就用PLC控制刹车,监控伺服异常立马刹车

网友K:
之前我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是因为电机抱闸的线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它没有完全刹住,导致画面上报警,伺服电机异常。另外的是电机待着的联轴器的结构导致电机本体发热,使温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使能和抱闸需要在次序时间上优化,液压平衡有吗,重力平衡检查一下。...



没有装配重块,也没有液压平衡。就只是用抱闸来防止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我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是因为电机抱闸的线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它没有完全刹住,导致画面上报警,伺服电机异常。另外的是电机待着的联轴器的结构导致电机本体发热,使温度过高...



接触不良可以排除了,我检查过线路了,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路没问题吗,使能ON跟使能OFF 继电器有没有通断



线路没有问题,这个是光纤信号,PLC 伺服ON信号通过光纤到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能与抱闸要有连锁,抱闸先通电,后下使能。你可以观察,强制使能时抱闸通电,然后再下使能,不掉,就另外给使能加延时;如果还掉,就是抱闸的阻转矩不够。有PLC加个延时很方便,没有PLC就另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这样是可以的,在PLC上加延时肯定可以解决。我纠结的是既然三菱驱动器上专门有讲到驱动器掉落的问题,为什么通过通过正常的设置就做不到呢?是我当初选型的时候,电机的刹车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一些建议的解决步骤:刹车继电器检查:首先检查MBR控制的继电器是否正常工作。在伺服ON断电后,确保继电器正确断电,从而使刹车激活。刹车力矩:检查刹车的力矩是否足够。如果刹车力矩不足,可能需要调整...



我现在怀疑是我电机刹车选小了。但是这个电机刹车的力矩怎么算呢 ?说明书上我没有看到啊。

网友L:
你的刹车时间应该设置为负值,例如:-500  -1000断使能之前提前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刹车时间应该设置为负值,例如:-500  -1000断使能之前提前刹车...



PC02的范围是0-1000.设定不了负值。

网友M(2024-02-05):
一直用三菱伺服,也一直使用MBR功能,重来没碰到你说的情况

网友N:
这种刹车不都是断电刹车吗?刹车装置是自己另配的?不是伺服电机上自带的?可能扭力有点小,

网友O(2024-04-10):
PLC上电后做延时,等电机使能后3-5秒,控制继电器松闸。或者有可能负载较重,且没有阻尼,上电后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同步轮-同步带结构?或用丝杠机构带阻尼的可能会好点。

网友P:
从PLC过渡一下,可以灵活处理延时

网友Q:
进行软件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