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掉落解决办法

楼主(2023-11-07):
我用的是MR-J4-20B的电机,用作垂直轴。当伺服ON OFF的时候,Z轴会掉落1-2mm。电机带刹车的,是由驱动器MBR输出控制的。更改PC02参数至1000ms,也没有作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机使能设置在抱闸启动后停止

网友B(2024-01-17):
先使能,再松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