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简单计算

楼主(2023-11-07):
变频器在带大惯性负载运转时,如果要求停车制动或对减速曲线有要求时,就要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早期变频器7.5KW以上没有内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最近10几年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变频器功率越来越大了,我用过最大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变频器是30KW

尽管内部已配制动电阻,可变频器还是留有制动电阻的接线端,为什么呢?因为变频器内部的制动电阻是按一般情况下配置的,在机械惯性更大时或要求制动时间更短时,内部配置的电阻就不能满足需要,要根据实际应用再配置制动电阻。

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大约在600V左右,制动时母线电压升高,制动电阻要消耗的就是这升高电压的能量,制动过程中使电压升高在超限以下。制动电阻准确计算涉及负载转矩,很麻烦也没有必要。我几十年的应用经验算法是:

R=U/I2U/I

R—制动电阻   I—电机额定电流     U—直流母线电压(650V

既:直流母线电压/电机额定电流~1/2额定电流。

直流母线电压超压值没有设定项(不知道新品变频器有没有),大约是690V,所以,计算选择650V。这个计算非常简单,根据负载实际情况在这个范围选择制动电阻,能满足运行要求。安装、调试时,可选多个电阻并联或串联,方便调试中选合适的电阻值。

电阻消耗功率按计算值电压乘电流,制动不频繁可选小点。

楼主:
浏览过的朋友请批评指正,请留言啊!踩一脚留个脚印也行啊!

网友A:
感谢分享,有时间详细研究下

网友B(2024-01-13):
感谢分享,有机会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