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如何向GEPLC传送状态字

楼主(2023-11-07):
堆取料机回转和行走变频器(ACS800)需要向GE-PLC发送零速信号,已经通过485与PLC建立联系,请问要在变频器修改哪些参数才能把零速信号送出去?

网友A:
虽然没玩过你说的变频器,但一般是 plc 直接读取变频器的地址数据。不需要变频器做什么更改

网友B:
最主要看看通信手册,需要发送什么数据,一般通过放大发送整数数据,最主要还是立足于通信手册,自己猜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