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200编码器的编程

楼主(2023-11-08):
PLC:西门子S7-200smart ST40

编码器:欧姆龙E6B2-CWZ5B,周长200mm

金属检测开关:PNP型

应用要求:使用编码器记录绳子行走的长度,实时显示,前进增计数,后退减计数。绳子每50米有一个金属节点,检测到金属节点或者记录到50米时,过1米开始重新计数。目前是hsc0接线,模式9,用金属检测开关清零高速计数器指令。

问题:现在可以显示单个收绳方向的米数,绳子有收绳和放绳两种状态,两种状态绳子运动方向相反,但需要每个状态下计米按照对应的方向实现增计数和减计数显示。

是模式选择里面加步骤吗?需要个详细的编程步骤,谢谢大神。

网友A:
用绝对式编码器来做比较好做,用增量式的,你自己需要做加减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