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ART 高速计数

楼主(2023-11-08):
为什么HDEF指令的颜色不一样  是运行有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成上升沿是对的,不计数要么你接线有问题,要么你输入滤波还再是默认的6.4ms,需要改小一些...



输入滤波改了   plc的1m  接的是电源0V  编码器的A接的I0.0   B接的I0.1    旋转编码器的时候  I0.0  和I0.1 会闪烁   但是程序里面 计数的当前值 一直是0   没有变化

楼主:
已解决  监控的地址不对  不应该监控HSC-CV

网友B:
之前我查过相关的内容,供参考!

出现红框是指令报警了,该指令报警可能是你连续调用方式的错误引起的。

参考高速计数器_S7-200 SMART链接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martsms/013.html

网友C:
赞成一楼的说法

网友D:
调用条件不能是一直调用,只需要调用一次就行了,你可以使用SM0.1调用,或者I1.0上升沿调用

网友E:
可以试试用两个程序段分开,不要堆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用条件不能是一直调用,只需要调用一次就行了,你可以使用SM0.1调用,或者I1.0上升沿调用...



修改为上升沿启动子程序后    为什么不计数呢   接的是pnp型编码器

网友A:
修改成上升沿是对的,不计数要么你接线有问题,要么你输入滤波还再是默认的6.4ms,需要改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