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奇怪现象

楼主(2023-11-09):
触摸屏与pc通讯正常,  pc与仪表通讯正常,触摸屏与仪表通讯不正常,  触摸屏+pc+仪表通讯正常。 485接口,  以为是干扰问题,在终端并联了电阻, 触摸屏与仪表通讯还是不正常。

网友A:
触摸屏和仪表之间的通讯是有突然中断的情况吗?还是完全不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和仪表之间的通讯是有突然中断的情况吗?还是完全不能通讯



完全不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和仪表之间的通讯是有突然中断的情况吗?还是完全不能通讯



会不会是触摸屏内部的485通讯芯片出问题了。  应该不是完全坏了    可能是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B(2024-12-17):
建议看一下设备地址是不是冲突了,另外设备通讯失败的时候,做一个输出框显示一下通讯故障的错误代码,对应的设备帮助里面有如何解决错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