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来连接台达VFD-E变频器与PLC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3-11-09):
工程现场,涉及到PLC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台达VFD-E变频器Modbus通讯。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需要将PLC和台达VFD-E变频器进行连接,以实现数据的传输和控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PLC和台达VFD-E变频器之间添加一个Modbus转Profinet网关。

通过这个网关,我们可以实现从PLC到台达VFD-E变频器的数据传输。

这个网关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将两种不同的通信协议连接起来。

本文案例,工程现场,涉及到西门子1200PLC与台达VFD变频器之间的Modbus通讯,现场工程师应用了稳联技

的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PLC和台达VFD-E变频器进行连接,以实现数据的传输和控制。

案例介绍:

设备:西门子S7-1200PLC,台达VFD-E变频器, 稳联技术(WL-ABC3010)MODBUS转PROFINET网关。

网关配置步骤示例:

1.打开网关配置软件;

2.首先设置PN端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3.Modbus转Profinet配置软件中的设备名要与博图组态中PROFINET设备名称一致,如和转换名称不一致,按

照转换的名称为准填写到配置软件中;

4.设置Modbus参数,485的参数要和从站一直(注意:如果校验位不是无校验那么数据位请选择9,输出命令

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本例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

验;

5.在ModbusRTU出点击右键选择插入节点;

6.节点地址填写从站地址1;

7.在Node处继续右键插入功能码;

8.如不确定选择是否正确可在右边功能码处确定;

#本文案例中测试台达VFD-E的Modbus,台达变频器主要通信参数是2000H和2001H,都是16进制,在通信的

时候需要进行转换,2000H对应的十进制是8192,所以首地址就是8192;

9.确定好参数地址后就要确定所用功能码,可在变频器手册中查找,一般分为06H(写单寄存器)和10H(写连

续多寄存器),此处以10H功能码为例。

手册中范例起始地址为2000H,需换算成10进制地址为8192,写一个地址的数据,填入上图之中;

10.接下来打开PLC软件(博图,STEP7等),导入网关的GSD文件;

11.网络视图中添加网关并设置网关在PROFINET中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

12.双击网关进入设备视图

13.添加输入输出的字节数长度,组态完成后下载至PLC即可;

14.打开监控表对相应地址进行读写,如将QW64换成二进制显示,按变频器手册对对应的Bit写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