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解决PLC与通用变频器的有效互连配置案例

楼主(2023-11-09):
近日在工程现场,涉及到一个1200PLC需要与AC300通用变频器之间实现Modbus协议的通讯情况。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需要将1200PLC与AC300通用变频器进行连接,以实现数据的传输及控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工程师在1200PLC与AC300通用变频器之间添加了一台Modbus转Profinet网关。

加入Modbus转Profinet网关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因此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我们快速的实现了从

1200PLC到AC300通用变频器的数据传输,顺畅的将两种不同的通信协议稳定连接起来。

本文中介绍的PLC与通用变频器互联的配置案例中,使用的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AC300通用变频器,

稳联技术Modbus转Profinet网关(WL-ABC3010)。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用Modbus转Profinet网关来连接AC300通用变频器与PLC的配置案例,

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 稳联技术Modbus转Profinet网关, AC300通用变频器。

博图软件GSD配置图例:

1.打开博图,安装gsd文件。

2.选择gsd所在文件夹位置(如桌面等)即可确定后会出现在图中,选择安装即可;

3.安装完毕后在如下地址找到Modbus转Profinet网关模块;

4.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配置软件保持一致;

5.添加Modbus转Profinet网关所需的输入输出字节长度,配置完成所需参数后下载配置到PLC;

1.从站配置参数及方法如下:

先设定变频器Modbus参数;

由案例可知,从站功地址为1,功能码为03,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为2个,即可开始进行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

配置。

安装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RM3;

2.设置PN端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3.Modbus转Profinet配置软件中的设备名要与博图组态中的设备名称要完全一致。如博图组态中PROFINET设

备名称和转换名称不一致,按照转换的名称为准填写到配置软件中;

4.设置Modbus参数,485的参数要和从站一直(注意:如果校验位不是无校验那么数据位请选择9,输出命令轮

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本例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5.在ModbusRTU出点击右键选择插入节点;

#以此图为例:地址是1,功能码是03H,寄存器地址换算成十进制为8448,寄存器数量3,分别写入下边的参数

栏中;

节点地址填写从站地址1;

6.在Node处继续右键插入功能码;

如不确定选择是否正确可在右边功能码处确定;

手册中范例起始地址为2100H,需换算成10进制地址为8448,连续读取2个地址的数据。填入下图界面之中;

注: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博图中的IQ地址,本例中I地址为68-83,那么地址为0的话寄存器地址8448号的数据

就会映射到IW68后面数据依次往后按顺序排列。

特别提示:配置完IP和设备名称下载到Modbus转Profinet网关后需要重新上电配置才会生效。

在此次的工程现场中,通过添加Modbus转Profinet网关,我们成功地实现了1200PLC和AC300通用变频器之间

的数据传输和控制。现在,系统可以稳定地工作,并且具有更高的效率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