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多重复制无法自动编号相关问题

楼主(2023-11-09):
前辈们,EPLAN多重复制,怎么自动生成编号呢?比如如图所示,我用端子排2进行多重复制,以“端子/插针代号”显示。多重复制的时候,怎么设置“编号格式”,才能以“端子/插针代号”加一显示呢?复制后的端子排一次显示3、4、5……

网友A:
看你的图应该是布局安装板图 在这里放置的部件是你原理图里面的设备导航器的拉出 并非你这样复制粘贴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