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转PROFINET工厂湿度监控系统中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3-11-09):
ModbusRTU转PROFINET 网关 BX-601-PN,在锅炉厂智能温湿度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摘要:PROFINET 由 PROFIBUS 国际组织(PROFIBUS International,PI)推出,是新一代基于工业以太网技

术的自动化总线标准。作为一项技术创新,PROFINET 为自动化通信领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网络解决方案,可以

兼容工业以太网和现有的现场总线(如 PROFIBUS)技术。

背景:

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不断促进着自动化控制技术及设备通信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当前,PLC与智能

仪表等已广泛应用到现场生产控制系统中,本应用案例是在锅炉行业的温湿度监控系统中,西门子 S7-300PLC

与智能温度仪表的通讯, 为工业现场提供了一系列的通信解决方案。

工业中使用的锅炉设备体积大,安全系数要求高,锅炉厂温湿度监控中心要监控锅炉内部的温湿度变化并及时调

整参数使其维持运转安全,使用 PROFINET 协议采集MODBUS 协议温湿度仪表的数据,串口转 PROFINET 协

议的网关满足客户的需求。

本文以智能温湿度仪表为例,介绍通过倍讯科技的ModbusRTU转 PROFINET 网关BX-601-PN 构建 Modbus

从站现场仪表设备,与控制设备 PLC(西门子 S7-300 和 CP343-1)之间的通信案例

锅炉内的温湿度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内。该系统使用的智能温湿度仪表通讯接口为 RS485,采用的是 Modbus

RTU 通讯协议,波特率为 19200 bps,8 个数据位,无校验,1 个停止位,仪表的从站地址为 1、2、3,支持

使用 MODBUS 03 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和 04 功能码(读输入寄存器)读取每个仪表 3 个通道的温湿度值

,本次配置以 03 号功能码为例读取仪表的数据整体系统图;

锅炉厂的智能温湿度仪表通过 RS485 总线(Modbus RTU 协议)向倍讯科技的网关BX-601-PN(串口转

PROFINET)实时传输锅炉内的温湿度数据,再由中控室西门子 300 系列 PLC 和 CP343-1

网络模块直接采集BX-601-PN的内存数据,以使中控室操作员电脑上显示实时锅炉内的温湿度参数。

配置方式:

在网关BX-601-PN的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中对需要读取的设备的数据进行配置。

配置串口参数:如下图 3 所示,先在子网 1 处协议类型配置为 Modbus 主站,通讯参数(波

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方式,停止位,通讯传输模式)和所接的从站的参数设置相同;

配置命令参数:如图 4 所示,先在子网 1 下面建立要连接的 3 个从站设备的地址即节点 1

到 3,在节点 1 下面添加 03 读保持寄存器命令读取寄存器 1 到 6(即 40002 到 40007)对

应 3 个通道温湿度所在寄存器中的值,由于 6 个寄存器的地址连续,故只需配置起始的寄

存器地址 1,6 个寄存器(数据个数),BX-601-PN网关的 MODBUS 主站要把读到的从站数据放在网关的输入

缓冲区供 PROFINET 输入端,输入缓冲区的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 0H

(HEX)和 PROFINET INPUT 的起始地址对应;同理,PROFINET OUTPUT 的起始地址

和网关的输出缓冲区的内存映射起始地址 4000H(HEX)对应。从站 2 和 3 的命令和 1 相

同,寄存器起始地址和数据个数也相同,只是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分别为 0CH 和 18H,配置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时您也可以使用软件特有的“自动计算映射地址”功能(在工具栏处)

配置以太网参数:以太网端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IP 地址,设备名称的设置需要在“Port0”下拉菜单的

“Ethernet及Profinet”处设置,

组态方式:

导入 GSDML 文件:在 S7-300PLC 和 CP343-1 网络模块的硬件组态界面中,导入BX-601-PN网关的 GSDML

文件。组态 网关:安装 GSD 文件后,在 网络模块处建立 PROFINET-IO总线的连接,然后

在右侧 PROFINET IO 下把BX-601-PN网关拖到 PROFINET 总线下面,双击BX-601-PN的图标,网关的设备名

称和 IP 地址要和 网关组态软件中设置的相同。把在网关组态软件 “Port1-3”下 PROFINET 配置项目中相同的

数据长度命令通过双击或直接拖到槽位中,在槽位中起始的数据块的 I 地址和 Q 地址

必须从 0 开始,下面的数据块的 I 和 Q 地址要紧接着上面数据块最后的 I 和 Q 地址。由于是使用 CP343-1 网

络模块组成的 PROFINET 网络,需要在 OB1 主程序中调用 FC11 和 FC12 功能块

来写读 PROFIENT 输入输出数据,具体的使用方法请参考下图或致电倍讯科技客服

系统优点:

在该监控系统中,1 台通用ModbusRTU转 PROFINET IO 网关BX-601-PN采集现场 3 台智能温湿度仪表的温湿

度参数数据(Modbus 协议格式传输)转换为 PROFINET IO 协议数据并映射到 S7-300PLC 输入输出映射区,

在用户程序 OB1 中调用功能块 FC11 和 FC12 进行 I/O 数据交换以实现

S7-300PLC对现场智能温湿度仪表的实时监控。网关共有3个串口,3个串口可以同时为不同波特率,3 个串口都

可以作为 MODBUS 主站或从站,串口为 RS485 时,一个串

口最大可以接 30 台从站设备;3 个串口也可以作为 Modbus 从站、连接用户自定义协议设备、支持最大输入/

输出字节各 1024 字节,极大满足了客户多台从站设备数据对字节数的要求。配置简单,使用方便,运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