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安装后,打开时闪退

楼主(2023-11-09):
WIN10专业版安装GX WORK2 后,打开文件或是新建,软件或闪退或卡死,出现一个报警文件。求助解决方案image.png

网友A:
1、告知GX Works2的软件版本。

2、贴出报警文件的内容。

HAVE FUN!

网友B:
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
1. 确认系统配置。GX Works2的运行环境要求比较高,需要电脑配置较高才能正常运行。请确认您的电脑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2. 检查软件安装。如果程序文件缺失或损坏,也可能导致程序闪退。请检查软件是否正确安装,并且未受到病毒、安全软件等的干扰。
3. 关闭其他运行中的程序。如果电脑内存不足,同时运行多个程序可能会导致GX Works2闪退。请关闭其他占用内存较大的程序,释放电脑内存空间。
4. 升级软件版本。如果是软件版本过旧,可能存在一些已知的bug或兼容性问题,升级到最新版本可能有助于解决闪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告知GX Works2的软件版本。2、贴出报警文件的内容。HAVE FUN!...

版本是1.615R,闪退产生的文件,不知道用什么打开,用记事本打开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1. 确认系统配置。GX Works2的运行环境要求比较高,需要电脑配置较高才能正常运行。请确认您的电脑是否满足相关要求。2. 检查软件安装。如果程序文件缺失或损坏,也可能导致程...



谢谢你的建议,你的建议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