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和ABB,ACS180变频器 通讯问题

楼主(2023-11-10):
西门子200和ABBACS通讯案例,主要不知道通讯地址,SMART200通讯案例也行。

网友A:
这个给你案例也没用,你还是得找通信手册,除了程序以外还需要设置相应参数,否则通信都有问题

网友B:
来自隔壁论坛的

ACS550/510/355/310 Modbus RTU 调试指导
本文介绍了设置变频器实现总线通讯控制的速度/转矩控制方法。本文介绍的仅仅是实现操作功能的基本
步骤,如果需要其他功能请参阅相关手册。
实现的功能:通过总线控制切换 EXT1/EXT2,EXT1 用来实现速度控制,EXT2 用来实现转矩控制
(ACS310/510 不支持).
使用的硬件:ACS550/510/355/310 变频器
调试步骤:
1. 将变频器硬件准备好,电源线,通讯线连接好(参见相关手册)
2. 正确设置电机参数,电压,电流,转速等(参见相关手册)
3. 设置变频器参数:
参数                        设置值                                                                             备注
9904         MOTOR CTRL MODE  2  VECTOR:TORQ  激活转矩控制模式     (ACS310,510 无此设置)
9802         COMM PROT SEL    1    STD MODBUS 激活 modbus 通讯
5302(地址)         EFB STATION ID 任意定义 RS-232/EIA-485 站点 ID 地址。
5303  (波特率)               EFB BAUD RATE任意定义通讯速率,要与主站定义相同
5304  (校验位)                    EFB PARITY任意定义奇偶校验,要与主站定义相同
5305   (通讯协议格式)              EFB CTRL PROFILE  0 ABB DRV LIM通讯协议格式,一般选 ABB DRV LIM
5310~5318                   可以设置 modbus 寄存器40005~40012 的内容,需要监控其他变频器参数时使用,以降低总线负载以上 modbus 相关参数更改后需要变频器重新上电或设置 5302 为 0 再重新设置才能生效
1001                EXT1           COMMANDS10 COMM外部启动命令 1 通过总线
1002                EXT2           COMMANDS10 COMM外部启动命令 2 通过总线
1003                DIRECTION         3 REQUEST允许电机正反转
1102                EXT1/EXT2 SEL    8 COMM总线控制外部控制地切换
1103                REF1 SELECT        8 COMM总线控制外部给定 1
1106                REF2 SELECT        8 COMM总线控制外部给定 2
1601                RUN ENABLE        7 (通讯)   运行使能信号来自现场总线
1604                FAULT RESET SEL  8 COMM允许现场总线复位故障
3018                COMM FAULT FUNC任意设置总线通讯丢失时的动作,详见手册
3019                COMM FAULT TIME任意设置总线丢失延时其它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给你案例也没用,你还是得找通信手册,除了程序以外还需要设置相应参数,否则通信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自隔壁论坛的 ACS550/510/355/310 Modbus RTU 调试指导本文介绍了设置变频器实现总线通讯控制的速度/转矩控制方法。本文介绍的仅仅是实现操作功能的基本步骤,如果需要其他功能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