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提高轮询速度

楼主(2023-11-10):
请教各位大师,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和多台工控版做485通讯,通道多了后延时比较严重不能实时反映运行状态,有没有什么方法只读写当前打开的页面?

网友A:
看你的连接方式,加个隔离模块(485集线器)速度还是可以的,你要手拉手一条总线串下去那没有好的办法。

还有你设备的响应速度也会影响轮询周期。

距离不长的话试着提高一下波特率。

减小通讯超时时间。

网友B:
我做过29台485通讯  感觉也不是很慢啊

网友C:
从站设备是通过地址来区分的,上位机是轮询的方式和从站设备来通讯的。触摸屏有该机制来实现自动轮询,你设置好了不同地址的从站设备,触摸屏会不断轮询设备来进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29台485通讯  感觉也不是很慢啊



我有10台设备,每台通道有90个左右,不知道为什么会延迟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29台485通讯  感觉也不是很慢啊



29的是不是很近的还是。。。

网友E:
提高通讯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