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 7032KM触摸屏下载问题

楼主(2023-11-10):
我下载安装了MCGSPor软件,编写完几个画面,下载到TCP 7032KM触摸屏,测试通讯正常,但是下载不了程序,提示下位机版本要升级,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弄呢?谢谢指导。

网友A:
安装MCGSPor软件过高,找个低版本试一下

网友B:
升级就好啦

网友C:
根据提示升级就行啦   下载的时候自动会升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提示升级就行啦   下载的时候自动会升级啊



下载的时候,通讯测试正常,但是接着提示版本不兼容,下载失败。

楼主:
刚才用U盘做了个升级包,插到触摸屏的USB口进行了屏的升级,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大家!

网友D(2024-02-28):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