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利多称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实现modbus通信

楼主(2023-11-10):
在本案例中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PLC和自动配料称重系统进行连接。PLC作为控制中心,负责监控和控制整个生产过程。而自动配料称重系统则是根据PLC发送的指令进行配料和称重等操作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协议转化,PLC与自动配料称重系统可以无缝通信,实现快速高效的生产。

1我们需要打开博图软件,并添加PLC设备根据具体的PLC型号添加;接着,我们需要修改PLCIP地址,以确保它与本机IP地址在同一网段。

操作如下图所示:

点击网络视图下的硬件目录,选择已安装的GSD文件驱动程序。

选用兴达易控提供的GSD文件XD-MDPN,双击确定。

单击选择modbusprofinet网关驱动并将profinet从站接口与1200PLCprofinet总线接口连接起来

如下图所示:

PLCModbusprofinet网关成功连接

双击选择网关驱动程序,修改IP地址(PLCIP一致)

网关驱动分配设备名称

点击设备视图下的硬件目录添加读写长度。

点击下载到工具栏中的设备。

选择PN/IE-1,点击搜索

选中搜索到的设备开始下载,按照提示逐步操作。

建立新的监控表并转移到在线监控。

PLC和托利多称之间的网络上连接XD-MDPN100。通过网关设备的Web界面,我们可以配置IP地址、网关模式、通信协议等网关参数。

在配置XD-MDPN100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设置Modbus通信参数,如站号、寄存器地址等

程序监控画面

显示屏显示画面

总结:

我们可以将Modbus协议转换为Profinet协议,通过兴达易控的XD-MDPN100网关设备,实现与托利多的通信。这样的自动配料称重系统便捷、灵活,使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更加简单、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