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在OPC中使用基金会现场总线

楼主(2023-11-10):
LabVIEW在OPC中使用基金会现场总线

本文讨论了如何使用开放的OPC(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接口访问基金会现场总线网络和设备。

NI-FBUS通信管理器随附了一个OPC数据访问服务器。

NI-FBUS Configurator自动包含NI-FBUS通信管理器。)

以下是NI-FBUS通讯管理器不同版本的OPC相关信息:

-NI-FBUS通讯管理器2.3.5

  • 支持基金会现场总线H1通信。

  • 支持OPC数据访问1.0

-NI-FBUS通讯管理器2.3.63.0

  • 支持基金会现场总线H1HSE通信。

  • 支持OPC数据访问2.0

-NI-FBUS通讯管理器3.1

  • 支持基金会现场总线H1HSE通信。

  • 支持OPC数据访问2.05a

  • 通过OPC数据访问2.05a一致性测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www.opcfoundation.org上的合规性测试结果。

  • 一个新的地址空间旨在支持多个链接和多个设备以有效访问数据。

  • 通过基于VIEW的机制提高了数据访问性能,尤其是对于ARRAY类型的数据访问而言。

  • 改善了OPC服务器的稳定性。

强烈建议升级到NI-FBUS Communications Manager 3.1,以提高效率和稳定性。

OPC服务器配置

NI-FBUSOPC数据访问服务器易于配置。

对于基金会现场总线H1通信,您需要:

1.      设置NI基金会现场总线接口卡

2.      安装NI-FBUS通信管理器(或NI-FBUS配置器)

3.      导入设备的设备描述文件

根据您的接口卡,请参阅《 AT-FBUS入门手册》,《 PCI-FBUS入门手册》或《 PCMCIA-FBUS入门手册》。

对于基金会现场总线HSE通信,您需要:

1.      设置FBUS-HSE / H1链接设备

2.      安装NI-FBUS通信管理器(或NI-FBUS配置器)

3.      导入设备的设备描述文件

请参阅《 HSE链接设备入门手册》。

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将设备连接到接口卡和链接设备。 NI-FBUS OPC数据访问服务器将自动检测设备及其块。

OPC数据类型映射规则

基金会现场总线中共有三种数据类型:SIMPLEARRAYRECORD

SIMPLE类型和ARRAY类型变量被视为OPC地址空间中的叶节点。 RECORD类型变量被视为分支节点,这意味着您不能直接访问记录类型变量,而只能一个一个地访问其字段。

下表显示了数据类型映射规则。

1. OPC数据类型映射规则

基金会现场总线地址空间

NI-FBUSOPC数据访问服务器根据基金会现场总线层次结构定义地址空间:

§  顶层是链接

§  第二层是连接到每个链接的设备

§  第三级是每个设备下的VFD

§  第四级是每个VFD下的块

§  5级和第6级是每个块下的参数。 SIMPLEARRAY类型参数是叶节点,而RECORD类型参数是分支节点。

1显示了典型的基金会现场总线地址空间。

通过简单的OPC客户端访问基金会现场总线

服务器浏览器是OPC客户端,它随NI-FBUS软件一起提供。以下步骤显示了如何使用服务器资源管理器访问基金会现场总线:

1.启动服务器资源管理器

2.连接NI-FBUS OPC数据访问服务器:

1.      右键单击NIFB_OPCDA.3>连接到服务器,然后弹出OPC连接对话框

2.      单击连接关闭对话框,服务器图标变为绿色。

3.添加一个OPC组:

1.      右键单击NIFB_OPCDA.3>添加/编辑组,然后弹出OPC服务器:NIFB_OPCDA.3对话框

2.      在对话框中单击添加>>

3.      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并在服务器图标下添加一个组Gr1图标

4.添加OPC项:

1.      右键单击Gr1->>添加/编辑项,然后弹出OPC组:Gr1对话框

2.      项目定义区域中选择项目

3.      单击添加>>,然后将项目添加到名称(设备\项目)区域

4.      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并将项目图标添加到组图标中,并且项目列在服务器资源管理器的右侧区域中

5.阅读OPC项:

1.      右键单击要阅读的项目->属性,然后弹出 OPC对话框

2.      切换到读写AsyncIO

3.      点击阅读!纽扣

6.编写一个OPC项:

1.      右键单击要编写的项目->属性...,然后弹出 OPC对话框

2.      切换到读写AsyncIO

3.      输入值,然后单击写!按钮。

开发技巧

使用这些技巧可帮助您开发更高效的FOUNDATION Fieldbus OPC应用程序。

§  一次阅读多个项目,而不是一个一个地阅读

§  由于OPC服务器针对多项目操作进行了优化,因此一次读取多个项目要比逐个读取项目快。出于相同的原因,一次添加多个项目,然后一次刷新多个项目。

§  添加多个OPC组,而不是一个

§  对于大多数应用程序,要读取的项目远远大于要写入的项目。添加多个OPC组而不是仅一个组就可以有效地组织OPC项目。

§  例如,将您要监视的项目放入一个组,然后将您要写入的项目放入更新速度较慢(例如10s)的另一个组中。这样,写入操作将不会被读取操作延迟。 OPC客户端通常为一台OPC服务器支持多个服务器实例和/或多个组。 OPC客户端仅支持多个服务器实例,每个服务器仅支持一组。您可以改为创建多个服务器实例。

§  不要将太多的静态项目放入监视组

§  基金会现场总线中的参数可以分为两组:静态项目(在VIEW_2VIEW_4.x中)和动态项目(在VIEW_1VIEW_3.x中)。

§  您可以将静态项目放入更新速度慢的OPC组中,因为这些项目很少更改。

§  为每个OPC组设置适当的更新速率

§  由于基金会现场总线H1的速率仅为31.25Kb / s,因此OPC组更新速率不能太快。为每个OPC组设置适当的更新速率可以节省通信带宽。

§  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找到特定OPC组的建议最快更新速率:

1.      通过OPC客户端(例如服务器浏览器)连接NI-FBUS OPC服务器

2.      添加组G1

3.      将您要监视的项目添加到组

4.      将组更新速率设置为一个较小的值,例如100ms,并将OPC客户端显示的实际更新速率作为建议的更新速率。

结论

NI-FBUSOPC数据访问服务器为FOUNDATIONFieldbus提供开放的OPC接口。在服务器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有效地访问基金会现场总线网络。

这是LabVIEW的一个功能介绍,更多的使用方法与开发案例,欢迎登录官网,了解更多信息。有需要LabVIEW项目合作开发,请与我们联系。

网友A(2024-04-25):
鬼子的 东西 都搞的 很复杂,授权 ,注册,交费。。。。。

国产的就是方便:

CANWeb现场总线结合CAN总线、以太网的优点,将节点管理功能和实时数据通信功能分离,Web监控节点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Web调试节点及配置参数;不同于主从问答通信,CANWeb是触发小包通信,检测到节点信号变化即发送,实时性更好,通信负载小;CANWeb节点价格与RS485类似,但速度、可靠性却天壤不同,CANWeb总线为双绞线并接或光纤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总线可选冗余、多主站,已应用于高可靠性DCS系统。003.JPG

楼主(2025-01-24):
各有各的好处。

欢迎交流,还有一个公众号,每天分享LabVIEW相关知识,欢迎订阅。欢迎推荐给周围有需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