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点意外:3相240V变频器坏停工,我直接上400V变频器

楼主(2023-11-11):
今天有点意外:3相240V变频器坏停工,我直接上400V变频器......

厂家设备进口的,电机22KW电压AC208V,控制柜电源有AC400V(AC380V),变频器坏了库存没了,等待进口的需要半个月空运才到货,厂家设备急需要使用,电话摇我过去一看直接用400V变频器替换了,厂家有45KW、AC400V变频器库存,直接拉出来接线设置参数正常运行了,厂家也还可以吧,直接6K维修费......

看来现在厂家的电气维护人员技术能力实在堪忧啊......

网友A:
急用可以,虽然有点费电。厂家出手大方,厂家的技术员该遭打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急用可以,虽然有点费电。厂家出手大方,厂家的技术员该遭打板子。...

谁说费电的???

我在改造进口半导体生产设备时,经常遇到那种较大功率的3相208V电机(主要都是晶圆甩干机,一般功率在5.5KW~22KW左右),国内重新使用改造生产时,我都是用400V级变频器替换了!目前改造了近200套半导体生产设备,3相208V电机用400V变频器驱动,目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C:
原来的角接要改成星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角接要改成星接吧?

这个人家电机就是固定3根线的,没法改线!!

就是调整变频器参数就可以让电机正常运行

网友D(2023-12-14):
400伏的变频器一般输出180-480伏,也有的变频器输出0-480伏,频率0-500HZ,这种就可以替代220伏的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00伏的变频器一般输出180-480伏,也有的变频器输出0-480伏,频率0-500HZ,这种就可以替代220伏的变频器...

变频器输出频率0~60Hz对应输出电压是0~380V,考虑低频补偿以及0速维持力矩,也就是在0速依然输出一定电压(该电压根据电机绕组电阻值决定,但是不会超出75V),我不知道那个输出180-480V的是不是从15Hz开始调速的

网友E:
原先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40v,现在改成输出三相380v,为什么可以用,帮忙解释下?

还有关于变频器输出星接还是角接怎么来判断和选择?

网友B:
你真的知道变频器怎么调节电机转速的吗?如果知道原理就明白怎么设置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