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启动电流的测量程序测量范围标定问题

楼主(2023-11-12):
一台160KW电动机,采用星三角启动。交流变送器输入范围0-500A,输出信号4-20Ma。

程序简单如下:

在红色方框内为测量范围标定值。

1、有人说按照交流变送器标称范围标定,即500.

2、有人说按照星三角启动电流最大值标定(暂按启动电流3倍额定电流计算),即900.

当然不同的标定值,测量出来触摸屏显示值也不一样。如果按照1的说法标定,很可能测量不到电动机启动电流,因为最大值才500A;如果按照2的说法标定,可能测量到电动机启动最大值,但是触摸屏显示值和电动机正常运行时电流值差异不少(因为比例偏大)。

大家说说按照哪一种标定为合适。触摸屏才可以适时采集到电动机正常电流值?

网友A:
不想监视启动电流,就在启动时电路上加开关短路电流信号,启动过去,开关打开正常监视。

网友A:
其实,这个测量精度较高,就按测量启动电流设置,在运行电流监视段都没问题。

网友A:
在很久很久以前用指针表显示电流,选表满度量程的原则是:正常显示电流值在满度的中间到2/3,这个范围比较准确。现在都采用数字显示,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