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 16 仿真启动失败

楼主(2023-11-12):
刚开始接触博图,还是小白一枚

之前还用的好好的,今天打开就出状况了

有哪位大神给指导下,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PLC仿真启动故障,HMI仿真正常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A:
关机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重启试试



试过了没用,重装也不行。

网友B:
重新安装博途系统,最好是操作系统也重新安装

网友C:
把仿真卸载,再重装。先从简单的入手

电脑系统哪那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同新手

不过我看你这个PLCSIM不是启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