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1200 PID没有输出

楼主(2023-11-13):
1200PID一直没有输出,组态和引脚都没有发现有问题。使用Factory 仿真软件进行仿真是可以仿真PID的,所以不是这个原因。求大神解惑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

网友A:
State 参数指示 PID 控制器的当前操作模式   你的 state 值是0  代表未激活 控制器关闭

另外执行预调节时候控制器处于“未激活”状态,或者发生错误或者单击 禁用控制器”(Deactivate controller) 图标,则运行中的 PID 控制器将切换为“未激活”模式。

你的设定模式是3  处于自动状态 那么在线输出state也应该是3 才对

自动模式

在自动模式下,PID_Compact 会按照指定的参数来更正受控系统。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控制器将切换到自动模式:

  • 预调节成功完成

  • 精确调节成功完成

  • 变量 sRet.i_Mode 的值变为 3。

CPU 启动或从 Stop 模式切换到 RUN 模式后,PID_Compact 会以最近激活的操作模式启动。要使 PID_Compact 保持在“未激活”模式下,应设置 sb_RunModeByStartup = FALSE。

网友A:
点一下这个按钮  START PIDCOMPACT

网友B:
换个实际的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这个按钮  START PIDCOMPACT



都没有反应

情书!

网友C:
我也用你的程序模拟了,还真是不行,建议你带实物测试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你的程序模拟了,还真是不行,建议你带实物测试下,应该就可以了...



不能单独仿真PID的,我是配合了仿真软件,但是没输出

网友D(2024-01-03):
建议实物测试。看代码。

网友E:
S7-1200 PID Compact V2 常见问题

S7-1200 的 PID 功能支持仿真吗?

S7-1200 固件版本 V4.0 以上,TIA V13 SP1 以上,使用 S7-PLCSIM V13 SP1 可以仿真 PLC 的程序,但不支持工艺功能(高速计数器、运动控制、PID 调节)的仿真。

1200 PID问题点解答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10-Technology/02-PID/02-PID_Compact/03-PID_V2/04-FAQ.htm

1200PID指令使用说明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70.html

1200 PID使用教程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10-Technology/02-PID/02-PID_Compact/03-PID_V2/02-Config.ht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7-1200 PID Compact V2 常见问题S7-1200 的 PID 功能支持仿真吗?S7-1200 固件版本 V4.0 以上,TIA V13 SP1 以上,使用 S7-PLCSIM V1...

很详细。。

情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书!"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我也用你的程序模拟了,还真是不行,建议你带实物测试下,应该就可以了...】进行回复:        ---------------------...



也就是说,博图不支持工艺功能的模拟,包括PID,还是得带负载,在PLC里面才能用。

网友G:
用实物模拟看看,意想不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LYS0908"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情书!"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我也用你的程序模拟了,还真是不行,建议你带实物测试下,应该就可以了...】进...

正解,楼主参照下

网友I:
可检查PID功能块中的正反作用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设置错误,可能会导致PID输出与实际需求相反或没有输出。

网友J:
看看程序逻辑是否正确,特别是与PID功能块相关的部分。有时候,程序中的逻辑错误可能会导致PID输出异常。

网友K:
使用PLC的监视和诊断功能来检查PID指令的各个输入和输出,以及内部变量的状态,可以查看问题所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LYS0908"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情书!"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我也用你的程序模拟了,还真是不行,建议你带实物测试下,应该就可以了...】进...

对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情书!"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我也用你的程序模拟了,还真是不行,建议你带实物测试下,应该就可以了...】进行回复:        ---------------------...

还是用实物实际带测一下,别仿真了

网友M:
有条件连接实物试试,仿真有时候不一定真实

网友N:
如果PID参数(如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微分时间)设置得过于保守或激进,可能会导致输出一直为0。建议检查并调整PID参数,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O:
虽然已经排除了Factory仿真软件的问题,但建议检查其他软件和硬件连接,确保没有其他问题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这个按钮  START PIDCOMPACT

没错   确实是这个问题 后来我也发现了 需要在线之后启动 网上的资料比较杂乱很难找到 程序没有输出并不是模拟仿真的原因  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