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P CN 火热销售中

楼主(2023-11-13):
ET200SP CN,如同它的外观一样,精致出众、卓尔不凡,优秀的产品功能再匹配大师级的壳体外形设计,它会给你表里如一的完美体验!ET200SP CN 能将西门子Smart200 的输入/输出模块连接到S7-1500/1200PLC上,作为它的PROFINET IO来使用,也就是说用西门子smart200模块替代原装的ET200SP(IM155-6PN ST),硬件组态完全一样,只是实际硬件换成西门子200的IO模块,只要类型和通道数一致即可,对于模拟量的信号类型(如:+/-10V,0-20mA 等)可通过我们提供的通道设置程序填表式完成,非常简单;

      如果之前使用过西门子原装的ET200SP,几乎不用学习任何新知识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一句话:非常简单。

而且PLC的头是西门子的,身子IO模块也是西门子的,我们的产品只是一个桥梁,其外观与西门子IO模块珠联壁合、完美相搭,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感,不知道的人肯定会以为它也是西门子生产的,这对整体项目给人的印象都会加分的。

楼主:
目前PNIO产品最博眼球的是大连德嘉推出的ET200SP CN,这归功于它的几个突出优点:

1)它使用的是西门子原装的S7-200smart IO模块;ET200SP CN只作为接口(桥梁);因此S7-1500/1200/300 就都可以使用西门子最便宜的S7-200smart IO 模块;即省钱又体面;你能不心动吗?

2)它使用的是西门子博途自带的GSD文件(用户无需安装第三方GSD文件),使用起来是真方便!

3)由于使用西门子最新的S7-200smart IO 模块,它的模拟量输出可以通过软件设置通道为电流:0-20MA,电压:+/-10V或+/-5V或+/-2.5V ;

它的模拟量输入同样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成电流或电压类型;这些都不需改变端子或使用跳线

而目前市面上的其他PNIO产品由于每个IO插槽都非常狭窄,根本没有空间来完成该项功能;比原装的强!

4)它使用的是西门子经典的接力式转发的高速串型总线,带有波形重整编码平衡等诸多当代新技术,是真正用于工业自动化的成熟产品,相反,目前市面上(包括西门子自己的ET200SP)还使用过时的民用总线技术,

a:由于怕信号反射,还要在模块的最后加装终端电阻(起了一个混淆视听的名字——服务器模块);

b:由于怕信号反射,就尽最大程度缩短总线长度,因此你看到市面上的PNIO(包括西门子在内)好苗条好纤细(说是娘炮一点都不为过),这是工业品呀,你不散热吗?那么多电缆接线都挤成坨了,你不管今后的维护吗!

5)它根据产品应用类型进行合理定价。如:用于S7-1500,价格高些;用于S7-1200,价格就适中;用于S7-200smart,就非常便宜,超乎你的想象!

6)它除了具有PNIO功能外,还具有

a:ModbusTCP服务器端功能,允许电脑、触摸屏、PLC通过ModbusTCP 命令接收模块数据或发送数据给模块;

b:可以与西门子WinCC监控软件直连(使用WinCC自带的TCP/IP驱动);

c:PLC可以使用PUT/GET命令直接读取或发送数据给ET200SP CN相连的S7-200smart IO模块

7)它的外观设计是一大亮点,它秉承S7-200smart IO 模块的风格,上部为可翻盖设计,中下部为半下沉倾斜式双网口造型;这给目前平庸呆板的工控产品带来一丝新变化!

网友A:
我SMART 200挂了6个模块了,我还想再多挂一个,是不是可以用咱们这个产品来实现?

楼主:
可以的    完全可以

一个ET200SP 可以挂12个io模块    不够可以继续添加IO 模块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