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数控软件安装报错

楼主(2023-11-15):
汇川CNC01.JPG汇川CNC02.JPG汇川CNC03.JPG换了系统安装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开启仿真报错

网友A:
报错已经提醒重新安装,安装软件时候关闭杀毒软件

楼主:
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在虚拟机换了WIN7 64位,又出现新的问题。大族的安装也是打不开报错。这两家应该是一个软件。

网友B(2024-03-14):
如果你希望在电机的扭矩增大到一定值时停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使用传感器:在电机上安装扭矩传感器,当电机的扭矩增大到一定值时,传感器会发出信号,使电机停止转动。

2. 使用控制器:在电机上安装控制器,当电机的扭矩增大到一定值时,控制器会发出信号,使电机停止转动。

3. 使用离合器:在电机上安装离合器,当电机的扭矩增大到一定值时,离合器会自动分离,使电机停止转动。

以上方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