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InPlant SCADA用户模型功能应用

楼主(2023-11-15):
图片

在上期的公开课中,我们分享了Demo工程案例-电气监控项目,案例主要是展示一个小型配电间的数据监测。其中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用户模型,它和点组功能类似,在需要绘制大批量同类型图示如阀门、水泵、传感器等,可以通过用户模型功能快速新建,减少重复步骤,提升工程搭建速度。在本项目案例中,用在了配电线支路的监测方面。

用户模型

用户模型的使用大概分解为3个小功能,即搭建自定义结构、用户模型组态、关联自定义结构。

搭建自定义结构

帮助我们建立用户模型模板需要使用的变量,这里的中间变量会和实际位号关联,在最终监控运行时展示真实数据。

图片

1.右键用户模型下的“自定义结构”,选择添加,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自定义结构的基本信息属性,如图所示,增加一台风机的自定义结构。

结构类型名称:结构名称中允许自定义的部分。以英文字符开头,可包含下划线、数字或英文字符,结构类型名称不能重复,长度不超过32个字符。

设备类型、设备名称、设备描述:结构类型的备注信息。设备类型不超过32个字符,设备名称不超过32个字符,设备描述不超过64个字符。

2.配置结构属性,用于和真实位号关联的属性信息。

外部属性:通过数据库管理软件关联已有位号或IO地址,从而获取设备参数的实时值

内部属性:设备逻辑脚本中需要监控的变量,用于指示设备运行状态的关键参数。

用户模型组态

1.右键用户模型,增加新模型,常规属性设置模型的名称、描述,并选择对应的结构类型。

一个结构类型只能被一个模型关联。在“类型”下拉框中,若结构类型名后面出现(模型名),表示已经被此模型关联,不能再被其他模型关联。如PEM::EM(三相电表),则表示EM结构类型已经被三相电表模型关联。

2.配置面板和图符

面板和图符在流程图中都可以单独引用展示,或者通过图符来调用(打开)面板。

面板和图符绑定位号为模板自定义结构位号,如下图所示,

展示及调用效果:

如果在面板和图符中需要引用到脚本,则需要注意脚本的应用范围:

l 图符:可引用Form(原有Form对象的 ShutDown、Tag函数)、App(原有APP对象的ReadValue、SaveValue、GetCurrentUser、GetCurrentUserGrade、Mute、GetGroup函数)、WebADO、脚本调试函数(以VxDebug开头)、已添加的简单图形对象和模板对象的脚本。

l 面板:可引用Form(原有Form对象的 ShutDown、Tag函数)、App(原有APP对象的ReadValue、SaveValue、GetCurrentUser、GetCurrentUserGrade、Mute、GetGroup函数)、WebADO、脚本调试函数(以VxDebug开头)、已添加的简单图形对象、已添加的一般控件的脚本。

关联自定义结构

1、增加位号

选择需要关联的位号类型,如PEM::EM,并设置位号名、位号读写属性、位号分组、位号描述。

2、关联位号

在关联位号或I/O地址处选择需要关联的已增加的位号或者直接关联I/O地址,若关联I/O地址,则不用和位号做关联。

关联位号:在弹出的位号选择器界面,选择一个位号作为引脚位号的地址。

注:不能选择自定义结构位号、二次计算变量或累积量。

配置完成后,“I/O驱动”显示关联位号的驱动类型,“I/O地址”中显示关联位号的实际地址。

关联I/O地址: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驱动类型,然后配置I/O地址。驱动不同配置不同,配置完成后,显示关联的I/O驱动和I/O地址,关联位号列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