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232转Profinet网关与电磁流量计通讯在啤酒厂应用案例

楼主(2023-11-15):
背景:在啤酒厂,流量计被广泛应用于监控麦芽汁的流量。通过直接测量液体的流量,可以更好地控制啤酒的生产过程,并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然而,传统的流量计通常使用模拟信号和传统的串口通讯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复杂,而且容易受到干扰,导致数据传输的不稳定性。

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啤酒厂引入了PLC连接232Profinet网关(XD-PNR200)与电磁流量计的通讯系统。该系统通过将PLC与网关相连接,实现了数字信号的传输和控制。Profinet网关是一种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可以将传统的串口通讯信号转换为Profinet协议,实现了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通过PLC连接232Profinet网关(XD-PNR200)与电磁流量计的通讯,啤酒厂可以实现对麦芽汁流量的实时监测和控制。同时,通过Profinet协议的应用,数据传输的速度更快,精度更高,可以更好地满足啤酒生产对于数据实时性和准确性的要求。

具体操作:

打开博图,添加1500PLC

添加GSD文件

配置IP地址,本机应与PLC地址保持一致,当PLC地址不能更改时,更改本机IP地址即可

在网络视图下点击硬件目录,找到该网关驱动,添加到博图里,如下图:

连接网关和PLC,如图所示:

配置网关IP地址,与plc保持一致即可

在设备视图下点击硬件目录,添加读写数据长度,本案例选择读4个数据长度,写4个数据长度

在设备视图下右击网关,分配设备名称

点击更新列表,自动搜索到设备,选中设备点击分配名称,操作如下图:

点击下载按钮,选择PN/IE_1,点击搜索,选中搜索到设备,点击下载,按照对话框提示操作将组态下载到PLC,如下图:

打开网关配置软件根据电磁流量计使用手册进行从站配置

主站发送

设置从站地址为1

读四个数据长度

配置完成后下载配置到网关,如下图:

 总之,PLC连接232Profinet网关(XD-PNR200)与电磁流量计的通讯系统在啤酒生产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通过引入这个系统,啤酒厂实现了对麦芽汁流量的自动化监测和精确控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