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博图如何生成凸轮轨迹

楼主(2023-11-15):
主轴在一个位置范围区间内一直做往复运动,跟随轴根据主轴位置也做往复运动,他们之间的位置关系如图所示。用博图如何实现该凸轮轨迹?

楼主:
主轴位置递增的Cam能做出来,位置递减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情书!

网友:
这个要是用博图做的话,右边数值跟随不能直接跟随左边数值,两组数值要有一个可靠的跟随,比如左边的X0--X34或者是编码器数据,能够成线性变化的,比较好跟随。因为左边的数值已经开始循环了。没法和右边一一对应。

网友A:
你图片下面的这个往复运动很频繁的轴是可以转换一下的,转换成轨迹和上面蓝线相对应的轨迹,比如0-x9为递增,x9-x16为递减,这样周期就和蓝线一样了,你这个比较偏向于数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