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配置报错,无法打开项目,求解

楼主(2023-11-15):
配置Factorytalk directory时提示hresult:0x8004204A导致无法打开项目进行编辑,也无法运行

网友A:
那个版本的FT?

依据过往经验,刚刚更新的系统补丁会引起各种情况。

如果是系统新安装FT,那么建议你安装一个完整版或者纯净版的系统,不要使用Ghost那种

最后就是能用WIN10别用Win7。

网友B(2024-02-28):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