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安装好在主页面进不去

楼主(2023-11-16):
EPLAN安装好一直在进入页面,版本为EPLAN Electric P8 2.9 SP1 (x64),大佬们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A:
电脑配置是不是低了,或者系统和软件不匹配,再或者安装路径不是默认的,2.9我用着很稳定的,不存在这种情况,2.9的话最好是在win10系统下使用,软件同期的系统就是win10装在win7下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

我觉得电脑配置低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运行内存偏小。

网友B(2023-12-21):
   应该是运行软件后硬盘空间太小及内存小,所以慢了,甚至有些文件还没加载都满了,现在一般电脑都显示资源(附件-》系统信息),如果到90%以上,就基本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