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报A2BA 后报2310

楼主(2023-11-16):
315KW,启动后3秒报A2BA  IGBT过载此时电流为300A,再过5秒后报2310,此过程电流从140A到237A之间。

网友A:
这个是正常使用中出现这个问题还是维修后,若是正常使用中可能是IGBT,电流传感器,散热风扇风速底等,电机或电缆对地绝缘不够或短路。若是维修后那就是维修没有把故障处理完毕,这个就比较难说了。

网友B:
我遇到的ABB报2310(过流)的情况很多,很奇怪,因为不知道它的逻辑关系,很多种情况下都会报2310。按你说的电流并不高,更可能是外部引起,比如我自己就遇到很多奇葩的情况,控制线接地也报过2310,控制电压(因主电源有一相烧灼)波动也报2310,一般测量部分有问题如霍尔传感器坏反倒不报2310.检查IGBT没问题,建议考虑外部原因。

网友C(2024-02-16):
看下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