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ADAM5560时好时坏

楼主(2023-11-16):
研华ADAM5560PCL时好时坏。前几天发现显示屏上参数变为星号,pcl上运行灯不亮,同时两根中的一根输出数据线绿灯不亮,8根输入数据线中有7根灯不亮。拆开pcl,清洁检查cpu板子,未见松动异常。重新通电后或按"复位"键后可以正常使用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那位大神帮帮忙,多谢!

网友A:
哪有那么多大神,还不如自己花时间研究,要不让厂商维修换新

网友B:
返厂维修啊 ,没啥好说的,找采购退换货,或者重新够买!解决不稳定因素,这一台绝对不能再用了!

网友C:
是不是有虚焊,脱焊现象?通电时轻轻敲打电路板或大的电路元件,看看是否会有故障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虚焊,脱焊现象?通电时轻轻敲打电路板或大的电路元件,看看是否会有故障出现。

pcl用了八九年,现在复位也没用,起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维修啊 ,没啥好说的,找采购退换货,或者重新够买!解决不稳定因素,这一台绝对不能再用了!

复位了几次,现在复位也不管用,彻底没法用了。pcl用了八九年了,应该是到寿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