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停机时间怎么计算更合理?

楼主(2023-11-17):
设备要通过mes记录一段时间的设备停机时间,我像请大家提供一下思路,这个时间怎么算更合理?是直接记录设备的报警时间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A:
最好是根据客户要求,停机时间有正常停机时间和异常停机时间

网友B:
采用   时间戳

网友C:
根据客户需求来,但直接使用报警时间是没得问题的

网友D:
这种东西要看客户想要什么?

如果客户是真的想提高设备稳定性,发现问题有两中方式:1、按照设备的STOP信号来,并同时记录停机报警。Start信号为停机结束的标志。然后以甘特图的形式展现。顺便还可以做重复停机的统计。

2、就是以可以配置的方式,选择以CT的方式记录,超过2个CT时常的开始记录停机。其他和1相同。

如果客户只是为了有MES而需要这些。那就别太当真了。以上两种方式选一个,但是要配置一个哪些停机时长可以不记录的选项。

因为客户不想指标不好看

网友E:
这个问题看你做哪一部分,你做上位机你就让客户给设备厂家施压,让他们设备做运行记录,当天运行了多长时间必须给我一个数据,比如今天断断续续运行了6.5小时,23.59分之前这个数据要随着设备运行情况累加并存档不能丢失。0点0分开始清零重新累计。

你要算停机时间,那就是24小时减去运行时间不久有了吗?你有了当天的算一段时间不是很容易,比如算七天或者半个月,就把每一天的停机时间做个累加不就出来了吗?

你要做设备的话就是得按照设备实际运行情况做时间的累计,并把当天的运行时间存储在某个寄存器里,23.59分的时候把这个累计值转移到另一个寄存器里,并把这个实时运行时间寄存器清零重新记录,所以你做出来应该是当天实时运行时间和前一天的累计时间,剩下的让上位机那边去做,他是存数据库还是直接Excel表格公式计算随他去,你不要纠结报警还是什么,人家要的是停机时间,没运行就是停机,我管你什么原因停的机干嘛。

网友F(2024-01-03):
可以创建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来存储设备的运行和停机信息。使用计数器来记录秒、分钟、小时和天数,确保在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例如,可以使用一个常通的标志来检测设备是否停止,并串联一个一秒脉冲的计数器来记录秒数。当计数到60时,自动复位并记录分钟数。同样地,可以使用计数器的输出位来记录小时数和天数。

网友G:
与生产部门,计划部门,质检部门等多进行协商,确定停机统计范围,确定不同种类停机定义,区分停机人。

网友H:
我工厂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增加一个物理按钮,在停机时由操作工判断,不是非故障停机,按动按钮系统开始计时,再次开机按动按钮,停止计时,由计算机统计时间,发送数据到后台管理,进行综合处理。

网友I:
采用事件方式,记录停机时间和启动时间,两者相差,可以精确到秒。累加上一次停机时间

网友J:
你要记录的是设备故障候机时间,还是设备正常检修维护的停机时间?最简单就是加个计时器,手动操作,停机就开始计时。

网友B:
获取系统时间,将系统时间转换成标准格式的时间,再转成时间戳,再根据需要做处理

网友K:
起始时间是报警开始,结束时间是产线重开整个流程完毕。

网友L:
从设备工作完了以后,开始计时,如果有产品作业,计时清零,如果没有产品作业,从上一个产品完成以后开始计时。

网友F:
根据收集的数据,计算出每次设备停机的时间长度。停机时间应该是设备从正常状态到停机状态的开始时间,到设备恢复到正常运行的结束时间。

网友M:
利用MES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自动记录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包括开机时间和停机时间。

网友N:
可以利用定时器和计数器来记录设备的停机时间。例如,可以编写一个程序,当设备停止运行时,启动一个一秒脉冲的定时器,然后通过串联计数器来累计秒、分钟和小时。这种方法适用于需要精确到秒的停机时间记录。

网友O:
你可以创建一个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来存储和计算设备的运行时间,这样可以方便地在PLC程序中使用和调整。调整也方便

网友P:
具体还得看客户的需求,根据需求去做

网友Q:
对于设备的运行时间统计,可以使用计数器指令来实现,以便于了解设备的运行状况和维护需求。

网友R:
配置数据日志控制变量,实现在某个条件满足时开始记录或停止记录。这可以通过HMI设备进行操作,也可以通过编程逻辑自动控制。

楼主(2023-11-17):
求助帖
30分-未结帖
设备要通过mes记录一段时间的设备停机时间,我像请大家提供一下思路,这个时间怎么算更合理?是直接记录设备的报警时间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2024-01-30):
看甲方爸爸需求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