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56-cnbr的平替硬件是什么

楼主(2023-11-17):
  各位大佬初次接触ab plc,这次接到了一个改造升级的项目,但是要用原先的cpu1756-L62,用v33版本的软件发现根本无法添加这款cpu,然后搜集一些资料换成了v20版本才组态成功,但是原先的网桥模块1756-CNBR已经停产无法购买。那么可以平替成哪个型号并且能够成功组态呢?

  还有电源模块1756-PA75如何进行组态呢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AB的电源不需要组态。AB主要注意的就是软件版本,有的CPU只在特定版本中出现的。

比如你现在用的L62这种早就淘汰的CPU只会出现在20版本以前,软件是logix5000,21版本以后就是studio 5000

至于1756-CNBR中古老的CONTORNET模块而言,虽然市面这种通讯几乎不存在了,好在还是有替换方案的1756-CN2R

AB 没有那么神秘,还是挺好用的。用了十多年了,一心向往西门子,可惜没什么机会

网友B:
AB PLC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都需要匹配,不然组态都不行,最坑爹的是资料很少,网上基本上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 PLC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都需要匹配,不然组态都不行,最坑爹的是资料很少,网上基本上找不到...



所以根本没有能平替的硬件吗?

那请问一下电源如何组态呢?

网友C:
C网基本淘汰了。上E网吧

网友C:
电源不占cpu槽位,不用组态

网友D:
电源不用组态,给个供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的电源不需要组态。AB主要注意的就是软件版本,有的CPU只在特定版本中出现的。比如你现在用的L62这种早就淘汰的CPU只会出现在20版本以前,软件是logix5000,21版本以后就是studio...



大佬不会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的电源不需要组态。AB主要注意的就是软件版本,有的CPU只在特定版本中出现的。比如你现在用的L62这种早就淘汰的CPU只会出现在20版本以前,软件是logix5000,21版本以后就是studio...



谢谢大佬,但是怎么给您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