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与西门子plc间的通讯

楼主(2023-11-17):
此例为网页中设置方式,也可通过通讯组态插件完成设置,这是一个3PLC之间的通讯,我们从S7-300DB1.DBW0数据取出来,存在我们的S06VW100中,并将数据送到S7-1200MW0中,送到S7-200 SMARTMW0中。

S7-300IP地址设置为192.168.1.20

S7-1200IP地址设置为192.168.1.21

S7-200 SMARTIP地址设置为192.168.1.22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点击下载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1. S06通过网页设置PLC之间通讯参数

S7-300中取数设置:

将数据送到S7-1200MW0

将数据送到S7-200SMARTMW0中,与上图1200设置(除更改IP地址)其它一样

楼主:
2. 我们首先观察一下S7-300中的数据,我们将数据值定义为FFFF

3. 再观察一下S7-1200MW0的数据值

最后看一下S7-200 SMARTMW0数据

实现数据的传送就这么简单。

注意:

如果S7-300有网口,直接使用PLC的网口,如果S7-300没有网口,可以用ETH-MPI(Smart IE转换器,MPI转成网口,这样就可以增加一个网口

楼主(2024-02-26):
S06plc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软件:200smart编程软件  wincc
硬件:S06 温湿度传感器 AE04模块
温湿度传感器说明书如下

1打开编程软件,编写如下程序:
监控 VD90

     VD170  此地址为程序转换过来的温度以及湿度

可见,温湿度准确无误。
2 wincc直接监控(wincc可以直接监控S06
  V区和DB块有个对应关系  您可以根据插件进行换算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corresponding.rar
 wincc驱动选择S7-300的驱动,编辑wincc的变量监控即可看到数据已经读取上来了

楼主:
S06PLC通过填表式读取MODBUS RTU协议的仪表和由SR20模拟的从站的数据,并由wincc直接读取数据
硬件:S06PLC      SR20SMART PLC   RS485温湿度变送器
软件:SMART编程软件  WINCC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点击下载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RS485温湿度变送器技术参数

RS485温湿度变送器参数设置如下
        从站地址:    2
        波特率:      9600
        奇偶校验      无校验
        数据位停止位   8数据位1停止位
SR20PLC模拟从站参数设置如下
        从站地址:   1
        波特率:      9600

 奇偶校验      无校验
        数据位停止位   8数据位1停止位
1  打开smart编程软件 模拟485从站  SR20PLC IP地址为192.168.1.25  编写485通讯程序如下图

2打开S06附带的通讯插件,填写对应的MODBUS RTU参数,如下图

3 打开200smart编程软件,进行监控,监控地址为VW500/VW600,监控数据如下

可见数据可以完整的读取上来,而且每条指令都对应一个特殊地址,485通讯中断时 地址数据会由1变成0(通讯正常时为1,通讯中断时为0.
4 上位机软件(wincc)直接监控S06的数据地址如vw500vw600V区与DB块对应关系可通过软件换算..\自己的资料\SWITCH 值换算关系\corresponding),在wincc所用驱动为300tcp/ip驱动,wincc数据监控如下图

5 实际现场接线设备如下图

楼主:
ModbusTCP通讯填表方式)

软件:200smart编程软件      modbuspoll  modbusslave
硬件:S06PLC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点击下载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1ModbusTCP作为主站(客户端)为例,编辑如下几种命令,下载到PLC

通过电脑端使用Modbus Slave模拟从站(服务器),该电脑IP地址为:192.168.1.165,建立对应功能码和连接,最终监控如下:

2ModbusTCP作为从站(服务器)为例,下载到PLC

通过电脑端使用Modbus Poll模拟主站(客户端)来读取或写入,建立对应功能码和连接,最终监控如下:

楼主:
S06plc通过填表式put/get读写1200 1500 smart的数据,本例为读取smart数据
软件:smart编程软件   S06plc通讯插件  wincc
硬件:S06plc   200smartplc   温湿度变送器   DE16 QT16 AQ04 AE04模块
温湿度变送器读取地址为vw600 具体参数可参考上文(modbus通讯案例)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点击下载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1  打开编程软件,下载S06测试程序(程序可参考),监控S06的输入输出地址,以及温湿度变送器数据地址,可见下图

2  200smartplcIP192.168.1.50)读取S06 IQV区地址,可用填表式put/get方式——打开S06通讯插件,进行相关地址数据的读取,并下载,可见下图。

3  监控200smartplc去取过来的地址数据,参数如下图

地址数据实时变化,但数据为真实数据

4 wincc直接读取200smartplc数据(因200smart不可直接读取,我们加了自己研发的迷你ETH PPI转换器即可直接读取)

可见wincc数据读取成功。

楼主:
1500plc通过大连德嘉S06plc间接读取空调控制面板数据
硬件:德嘉S06PLC      1500PLC     空调面板及配套设
软件:200编程软件  博图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点击下载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1 首先需要S06PLC,读取空调面板的数据,因为S06PLC 在研发时期就内置了填表式   modbus通讯,只需要调用就可以。
空调面板通讯参数如下

2 S06modbus填表式通讯设置如下

3 博图读取控制空调面板,可间接读取S06PLC的数据,S06内置plc间PUT/GET通讯方式,在S06通讯插件界面即可进行设置。具体设置如下图

4 连接博图对比200编程软件即可看到数据已经读取成功
   注意博图里面,优化的块不要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要勾选

5 现场接线及通讯如下图

楼主:
S06和组态王的连接设置

1. 打开组态王开发软件,选择设备→COM1

双击“新建”,选择S7-200系列(TCP)→TCP

 选择com口号,此处选择默认值com2

 单击“下一步”,输入要安装的设备的逻辑名称

 再单击“下一步”,输入设备的IP地址及相对于PLC的位置

再单击“下一步”,保持默认值,直接单击“下一步”

 单击“完成”,就配置了一个“TCP”设备。

至此,就完成了PLC与组态王的连接。

楼主(2024-05-30):
大连德嘉S06型plc与西门子smart plc进行S7通讯,采用填表式,简单方便易懂,还可直连wincc,是做小型项目的必选产品。

楼主:
做小型项目首选,且modbus通讯简单,无需编程。

该PLC为兼容S7-200PLC,可扩展,外接SMART扩展模块,集成以太网口,支持STEP 7 MicroWIN编程,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可与西门子PLC通讯。

1、集成1路RS485-填表式编程,目前国内最简单的编程方式(支持PPI协议或Modbus协议),1个以太网口,集成ModbusRTU、ModbusTCP协议。

2、最多支持7个扩展模块,可使用西门子或大连德嘉S7-200SMART扩展模块,通过组态插件对IO模块参数配置。

3、本体无IO点,10K程序空间,4K数据空间,可扩展7个模块。

4、最多128DI/DO,32AI/AQ,24VDC电源,兼容西门子S7-200。

【实现功能】

● 支持一路485通讯的功能,用于模拟量的采集与控制,内置两种485通讯方式,主要推荐填表方式,简单快速方便。

● 最多可以连接12个触摸屏或者上位机,12个ModbusTCP客户端。

● 可通过以太网与S7-200 SMART/S7-200/S7-300/S7-1200/S7-1500通讯。

楼主:
S06与西门子S7系列plc做S7通讯视频案例,简单好用,欢迎选购。

楼主(2024-07-17):
该PLC为兼容S7-200smart PLC,可扩展,外接SMART扩展模块,集成以太网口,支持STEP 7 MicroWIN编程,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可与西门子PLC通讯。

1、集成1路RS485-填表式编程,目前国内最简单的编程方式(支持PPI协议或Modbus协议),1个以太网口,集成ModbusRTU、ModbusTCP协议。

2、最多支持7个扩展模块,可使用西门子或大连德嘉S7-200SMART扩展模块,通过组态插件对IO模块参数配置。

3、本体无IO点,10K程序空间,4K数据空间,可扩展7个模块。

4、最多128DI/DO,32AI/AQ,24VDC电源,兼容西门子S7-200smart 。

● 支持一路485通讯的功能,用于模拟量的采集与控制,内置两种485通讯方式,主要推荐填表方式,简单快速方便。

● 最多可以连接12个触摸屏或者上位机,12个ModbusTCP客户端。

● 可通过以太网与S7-200 SMART/S7-200/S7-300/S7-1200/S7-1500通讯。

楼主:
1打开smart编程软件 plc类型选择为sr20 版本号为02.05.01,进行设备组态 组态设置如下图

2编写程序(本例中编写了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及模拟量输出程序),编写程序如下

3监控程序,可看到数据完整稳定无误,数据监控如下

4  wincc直接监控数据变量,不需要走opc方式,数据对应地址详见说明书。Wincc监控如下图

可见数据完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