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把一个窗口里的位图在另一个窗口里显示

楼主(2023-11-17):
菜鸟请问各位大神,用什么方法把一个窗口里的多张位图任意点选一张,自动在另一个窗口里显示出来。脚本怎么写?谢谢指教!

网友A:
点这个的时候给一个变量给个值,然后写判断语句去判断这个变量的值,然后根据判断结果在另一个窗口去显示这个值对应的图片。

比如你点击A这个图片,给变量B赋一个值为1,然后程序去判断这个变量B的值,如果为1,则在另一个窗口输出编号为1的图片,点击时执行一次即可,不用循环执行,点其他图片变量B的值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同样会引起另外一个界面位图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这个的时候给一个变量给个值,然后写判断语句去判断这个变量的值,然后根据判断结果在另一个窗口去显示这个值对应的图片。比如你点击A这个图片,给变量B赋一个值为1,然后程序去判断这个变量B的值,如果为1,...



谢谢您的指导!我是在一个窗口里做了个多状态的动画显示,每个状态对应一张图片,共有十二张图片(十二个状态),在另一个窗口做了十二个按钮,每个按钮显示的图片与多状态动画显示的图片相对应,按一下某个按钮(即图片被按),就给多状态动画显示里赋相应的状态值,我用的图片是拿手机拍的图片再用电脑上的画图软件编辑修改的,编好程序后,在电脑上模拟运行正常,下载到触摸屏(TPC7032KW),根本运行不了,点不进画面窗口,触摸屏死机,请问是不是我的图片太多,或者是触摸屏的运行内存太小的结果?

楼主:
电脑模拟运行

楼主:
触摸屏的运行

网友B:
你这个屏的性能不够啊,可以选择高端点的

楼主:
屏还是那个屏,改变编程方式

网友C(2024-05-05):
位图是GPJ格式   不能过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屏还是那个屏,改变编程方式



图片太大,截图另存一下,降低图片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