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多点位搬运

楼主(2023-11-19):
如下图,汇川小型PLC中H3U以下可以用DEADD D1000Z1 E10.0 D1002Z2的变址,只要输入一个点位其它点位自动计算(有规律增加或减少才适用),如换成H5U,信捷PLC应怎么处理?

因汇川H5U不支持变址功能,只能另想方法,查阅资料有的说可以用指针这一功能,本人也试过指针,但不理想,也有可能本人知识浅薄不能灵活运用指针,只能做到一点传多点,多点传多点,但不符合原指令的效果。翻阅H5U资料后有一条专门指令,矩正指令可以满足但是只能是整数,也就是说有局限性,效果如下图。如果点位是浮点数,应当如何应对呢?

信捷PLC是支持变址功能,抛开用指令,使用C语言来实现,效果如下图

在处理数据运算中信捷PLC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在汇川H5U怎么处理点位是浮点数,我想应该是通过ST语言比较方便的了,各位看官怎么看呢?

网友A:
有规律增加或者减少可以考虑利用数学公式来解决,你输入X值,经过计算得出一个Y值。

间接寻址是比较好做的,如果你这些点位值都是固定的可以预先写入到固定的存储区,然后写程序逻辑去对应的固定地址去拿数据即可,这样无论是什么数据类型都可以,只是麻烦的是你需要事先把数据都录进去。

高级语言在数据处理上确实有优势,但是会的人比较少,而且整不好BUG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规律增加或者减少可以考虑利用数学公式来解决,你输入X值,经过计算得出一个Y值。间接寻址是比较好做的,如果你这些点位值都是固定的可以预先写入到固定的存储区,然后写程序逻辑去对应的固定地址去拿数据即可,...



你说的间接寻址如果坐标点很多,一个个输费时,有规律的想只要输入一个坐标点就可以了但不限于整数,实际项目中用汇川H5U,H5U有个矩正指令但只能整数,想过他们说用指针,但没整出来。

网友B:
ST语言应该可以满足数据处理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