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电机的扭矩增大到一定值时停止

楼主(2023-11-19):
求助:

步进电机控制机械臂下行,当机械臂遇到阻碍物,电机自动停止。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实现?如何确定电机停止的时机?

网友A:
需要添加一个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伺服电机的扭矩大小

网友B:
换个伺服吧,开环系统步进的话不太好检测负载,哪怕变频器都有扭矩控制。

机械臂上装个接近开关,开关动作了就停,这样简单粗暴,效果还好。

网友C:
换成伺服,驱动器可以设置给定扭矩的,之前搞得折布机就是速度加扭矩控制的,记得是给定一定速度,然后扭矩到一定值的时候关闭使能,驱动器的控制方式可以参数修改的

网友D:
如果对力量要求高,就加应力传感器,对力量的精度要求不高,换用伺服也行。

伺服可以实时控制、监测电机电流,大致等效于电机出力,如果传动机构本身够好,可以基本对应上外部阻力。如果对阻力不需要太敏感,或者用的就是直线电机,监视电流就够了。如果对阻力要求很敏感,还i是另外加传感器吧

网友E:
电机回路串联电流继电器,根据你实际运行要求选择、调整电流动作值。电流继电器触点控制使能或电源,如果停止要自锁,就再加继电器自锁电路,保持停机状态,手动解除。

网友F:
用伺服电机,

网友G:
换一个伺服,问题就解决了。

用步进电机,就在机械臂上多加几个广电开关防撞,把互锁写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对力量要求高,就加应力传感器,对力量的精度要求不高,换用伺服也行。伺服可以实时控制、监测电机电流,大致等效于电机出力,如果传动机构本身够好,可以基本对应上外部阻力。如果对阻力不需要太敏感,或者用的...



步进不是有力矩模式吗,也不行?

端部有缓冲,对力的精度要求不高。真不行,如果伺服能解决就换伺服。

之前有加传感器的想法和设计,后来感觉结构有点复杂,后又想到了力矩控制模式,如果单靠电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再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伺服吧,开环系统步进的话不太好检测负载,哪怕变频器都有扭矩控制。机械臂上装个接近开关,开关动作了就停,这样简单粗暴,效果还好。...



之前有加传感器的想法和设计,后来感觉结构有点复杂,后又想到了力矩控制模式,如果单靠电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再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伺服,驱动器可以设置给定扭矩的,之前搞得折布机就是速度加扭矩控制的,记得是给定一定速度,然后扭矩到一定值的时候关闭使能,驱动器的控制方式可以参数修改的...



谢谢,我再好好研究一下伺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换成伺服,驱动器可以设置给定扭矩的,之前搞得折布机就是速度加扭矩控制的,记得是给定一定速度,然后扭矩到一定值的时候关闭使能,驱动器的控制方式可以参数修改的...



据手册上说,电机运行中突然断开使能信号有可能导致电机或驱动器损坏,最好不要用使能信号停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步进不是有力矩模式吗,也不行?



除非是有模仿伺服功能的“闭环步进驱动器”,否则多半是不行的。

典型的步进驱动器可以通过对电流的限制实现对力矩的限制,当外部阻力超过这个力矩时,电机是会不再前进,那是因为转不动,被动丢步,此时电机也未必是真的停下来,很可能是在一个整步的范围里哆嗦,而且不会对外给出任何信息。另外,很少有步进驱动器可以在线更改电流设置(二十多年前见过一款),通常很难找到合适的设置电流既能保证电机该动的时候能高效率的平稳运动,又能保证该停止时不会给终端太大压力,除非您做的就是压力机。

有闭环功能的步进的驱动器是会实时调整电机电流的,理论上是有可能实现部分伺服的功能,但是具体对您来说够不够用,还要细看具体产品的手册。这些仿伺服的产品,不是都能仿出伺服所有功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JSdanzi"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换成伺服,驱动器可以设置给定扭矩的,之前搞得折布机就是速度加扭矩控制的,记得是给定一定速度,然后扭矩到一定值的时候关闭使能,驱动器的控...



伺服系统的使能是启动、停止“开关”,无论何时,下使能就是要停机,不会对伺服有任何影响,是正常的运行操作。不过,电机怎么停要按设置曲线走。

楼主:
所以,按大家的意思,即使用伺服也不太好操作,最好用硬限位是不是?就怕哪天硬限位坏了,撞机了。如果用伺服,是不是得有个程序来设定电流,如果电机自己能停,只要电机不坏,是不是永远就不会出现撞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按大家的意思,即使用伺服也不太好操作,最好用硬限位是不是?就怕哪天硬限位坏了,撞机了。如果用伺服,是不是得有个程序来设定电流,如果电机自己能停,只要电机不坏,是不是永远就不会出现撞机。...



一般来说,硬限位还是要装的。

没有其他意外,当然就不会出事故

网友I:
三菱JE-B,JE-C伺服很轻松就能做到这样的功能。

现在设备上用的JE-B伺服就是用的这样功能,

扭矩超过监控值后立即停止并报警。